联想LIA-2231WA显示器维修 LED的

楼主(2013-11-08):
接到一个联想22显示器,插电无任何反应,感觉可能电源板有问题,拆出电源板单独上电,发现5V输出正常,接上驱动板后,发现5V正常,但是按键板的指示灯不亮, 背光也不亮, 第一次修LED的显示器有点摸不着头绪,难道驱动板程序坏了吗? 在论坛里没找到此板程序,忽然想到,如果单独给驱动板加电试试呢,我把驱动板接好按键板单独用可调电源5V供电,按开关,蓝色指示灯亮了,这说明驱动板没有问题。 检查电源板吧,发现整个板子上只有一个APM1105N场效应管, 用烙铁拆掉此管,再次把驱动板接到电源板上, 这个时候插电,指示灯亮了,哈哈,原来是它,换了一个,好了,背光也亮了

网友:
产生3.3V的吧

网友:
5v正常,应该是3.3V不正常,驱动板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