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3TWINS1600 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3-11-08):
ASUS P43TWINS1600 不识别硬盘请问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检测

网友:
弄错了是华擎的 asrock P43TWINS1600

网友:
进pe看看有没有硬盘

网友:
什么接口的硬盘,IDE还是SATA,查它们的供电以及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应该是SATA接口硬盘吧,打接口边上四个电容对地值,查南桥48M时钟及南桥边上是否掉件,刷BIOS最后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