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进水短路 小短自动上电0.17A

楼主(2013-11-08):
Y460进水短路 小短自动上电0.17A
拆机,先清除腐蚀,自动上电0.8A,,测待机电压3.3没有. 查图纸,此机器待机芯片为max17020e,待机电压是由pwm产生的,此 芯片是线性和pwm一体的芯片,查其工作条件,19脚pvcc用万用表有5v,注意{在这里出问题了,浪费了个17020e,用示波器才2.5v}此芯片其他都正常,没有pwm输出..,.5v滤波电容有问题,换掉OK,待机出来了,加电到0.6A.,再根据上电时序,查信号。

先查RSMRST#.在ic,IT8502E 的33 脚,有3.3v
再查桥发出的slp-s4#,在IT8502E 的73脚,没有电压,正常为3.3v.。 在查桥的时钟.正常32.768,再查vccsus3-3和v5ref-sus。桥的待机供电.都正常
桥的复位也正常,
判断桥坏,换桥,上电正常开机显示。装起来测试,ok!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看来没有示波器还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