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X2250 开机没反应这有通病吗?

楼主(2013-11-08):
三星BX2250  开机没反应,供电和程序没有问题,就是哪的事呀?这有通病吗?测晶振两边都是1.73  无压差 程序也写了没有用!

网友:
看看开关电压是否有跳变,如果按按键或触摸开关,开关上的电压没有跳变,应该是按键问题,如果开关上没有电压,那么可能是开关接口边上有个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
开机没有反应时指示灯还是屏幕啊?

网友:
开机没反应,大了去了,没有说清楚,是屏没有反应,还是主机不触发。还是触发了没有过。

网友:
不管是显示器,还是液晶电视,第一大通病就是“不开机,不通电,按键无反映”

网友:
楼主应该说下你检修过程

网友:
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指示灯,高压ON  都没反应,指示灯不亮,就和死的一样

网友:
驱动板上有电压么啊  开关上量下

网友:
按触摸板没反应的话,首先应该量一下开关是否有电压,有条件的话,直接换一块主板测试一下,要确定到底是触摸板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或者触摸板与主板的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
关键是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