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电阻咋看呀

楼主(2013-11-08):
主板上的电阻咋看呀
电阻的测量

网友:
r100就是10欧,101就是100欧姆,102就是1000欧姆=1K欧姆,103就是10K欧姆看得懂吗?

网友:
102 后面数字是几 就加几个零

网友:
板卡上的电阻外观是黑色贴片,上面印有数字或是数字加字母

网友:
你得找点基础书来看看,这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