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忙研究下联想B450触发电流上到1.10掉电

楼主(2013-11-08):
联想B450装u内存电流上到1.10掉电,版号:LA14-DIA  刚开始时电流上到1.10后隔个两三秒跳到1.2几再跳几次就显示了,我想就这么修好了?不会这么幸运吧,啥也没动啊。再试一次电流就上到1.10停一会儿掉电了,换个内存条依旧如此。换了cpu也一样,奇葩了,怎么老掉我胃口么不是。
   可能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哦,吹下cpu供电芯片,故障依旧;显卡?风枪吹下,还是不行,难道又是ec空焊?压下,还是不给力。量下各大电感,肯定有咯,不插u和内存,电流上到0.46不动了,那是正常的,量到cpu供电芯片的电压为1.08,可是当我量到上mos管的1234脚 控制极和源极竟然是通的,刚好两个上管子,U38和U34
赶紧把这两个管子换了,上电还是照样通,把芯片换掉,芯片是ISL6266看到和ISL6262引脚定义一样变换上去了,可还是一样,通电后就1234脚通,而且不插u和内存电流上到0.76.之前是0.46,偏大了,cpu供电电感输出为1.36,也偏大了。这是神马情况
仔细想了下,可能是芯片自我保护起来了,就算保护起来了,mos管也不通的啊,而且还有1.36的cpu供电,难道是我进入误区了,上管1234脚本来就是要通的?之前的cpu供电1.08都是正常的,这些都不用考虑吗?.......
     后来查下反馈,量到R17是为97K,R19为137欧姆,只是没同样的料板,有的话我会把反馈上面的电阻电容全换掉......

可是问题还是没解决,大侠们,帮忙研究下,感激不尽!
说道这顺便分享一下前一块不跑码的,清华同方的,那机子看上去很老,没图纸,加焊北桥不起作用,后来加焊南桥好了,,以后得记住了,不跑码的南桥空焊也不能忽视了...

补充内容 (2013-11-9 19:20):
那些都是正常的,不用考虑。多谢大侠们的指引,让我少走弯路,后来量到南桥复位PLT_RST#为2.1v,显然不正常,顺藤摸瓜,送到显卡,北桥,网卡,声卡...就一个个信号断,断到网卡芯片U11后,南桥复位为3.3,换芯片ok

网友:
试着换一下CPU下面的电容,可能有漏电的。曾经换NEC大电容的时候,在没换的时候量了一下板子,只要一加电CPU供电的上管就会D级和S级通了。

网友A:
这个板已经人为造成二次故障,最好还原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1234脚阻值为0吗?我修到6欧也正常的,你那个光上U不上内存掉不,可以考虑北桥条件,不知道是不是Inter还是AMD的。

网友:
修出来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
不是,阻值都为400多,INTE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上管 D级和S级通了的话 一般D级 过来 会被直接  拉低造成下管工作也会 发烫

没上电是G极和S极通了,跟D极没通,可上电,cpu电感有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已经人为造成二次故障,最好还原按照时序来修。

谢谢大侠的指引,大侠果然厉害,被你这么一点,我的板子就修好了

网友:
什么情况?   都不明白

网友:
我想说的是那4个脚本来就是通的不然怎么可能有电压出来呢

网友:
嗯,是我走误区了

网友:
刷个BIOA试试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网卡芯片导致南桥复位不正常,所以掉电,换个网卡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