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8):
今天接修1块联想L-A690主板开机不显示,目测内存跟北桥电容鼓包了以为是电容引起的换好后,开机走EE量各电压都正常,后来量到CMOS电池上只有1V电压,取下电池测有2.9V仔细看是电池座氧化了,用刀刮了刮装上电池在量电池2。9V了开机好了!跟大家分享下
不显示
主板
联想

网友:
咱能写的在曲折点么?

网友:
不用装电池都可以开机,你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值得借鉴

网友:
值得借鉴 不过 这有点曲折哈 加个好友 咱切磋一下吧

网友:
没遇到过 对我来讲就是经验 谢谢

网友:
这块板子是这样的,如果检测到COMS电池电量不够的话,就会档代码,基本现在维修的时候,要出现档代码的,我都习惯性的测量下电池电压

网友:
我的就是这块板子 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怎么点不亮

网友:
以后 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