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11-08):
宽带是电信的, 从猫出来接了个路由器,电脑拨号连接也连接了数字电视。把以前的那个路由器换成无线路由器后电脑连不上,数字电视也连不上,但是
手机
能连上也能上网,不知道什么问题
手机

网友:
宽带是电信的, 从猫出来接了个路由器,电脑拨号连接也连接了数字电视。把以前的那个路由器换成无线路由器后电脑连不上,数字电视也连不上,但是手机能连上也能上网,不知道什么问题
从以前的那个路由器输出端.连接到无线路由器输入端.再进入设下无线功能选项.....

网友:
什么是数字电视,IPTV吗?
电脑拨号连接也连接了数字电视
这句话没有看明白说什么!

网友:
路由器做桥接吧

网友:
楼主没有认真描述清楚。 所以无从回答。

网友A:
没说没清楚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4-05-04):
网关冲突,很明显么

网友:
是不是IP冲突

网友:
进路由器界面设置没有?

网友:
如果是光纤猫华为的在后面又接了一个白色的路由带IPTV的这种不建议拉掉那个路由,在他后面再接一个无线路由,设动态链接改IP地址192.168.x.1不能1.1之后把所有有线链接的网线都接路由1234口IPTV不动

网友(2014-06-28):
我也不知道

网友:
这个一般很正常,因为你先用的是电信送你,他们一般IPTV用专用口。

网友:
不具体无从下手

网友:
太笼统 找个会调路由器的 调下就行了

网友:
你的猫是不是带无线的??
如果 是的话,把猫的无线关了,再用无线路由器拨号,路由器开启DHCP服务,,电脑和电视都设置为动态IP,,应该就ok了。。

网友:
将无线路由器设置动态地址

网友:
报停改网通

网友(2014-09-11):
应该是路由器哪里没有弄对

网友(2014-11-19):
有点乱,猫出来连无线路由器,有4个孔,连电脑、电视,无线连手机都够了。

网友:
路由器设置问题

网友:
好的,我就要这个

网友:
百度教程

网友:
描述不够具体,ITV直接连接电信猫2口,无线路由器接电信猫的1口,做拨号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