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T400开机出现Intel ME unconfiguration in progress...后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3-11-08):
1. 关机情况下按下电源开关,会等上半分钟才出现有“LENOVO”logo的启动画面,原来是没有的问题。
2. 接着出现Intel ME unconfiguration in progress...等待3-4分钟后,出现黑屏进不了系统,左上角只有一个横线光标。
3. 尝试关闭BIOS中的ATM功能,没有解决故障。
4.偶尔进入系统后会看到,设备管理器中有一项“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一直有个黄色的惊叹号,装好驱动也不能取出。
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主板的电源管理模块坏了?

网友:
先易后难吧~!放一下电~在G个系统

网友:
卸载的或禁用试试

网友:
对啊 先放电,再在bios里面关了试试,再不行刷bios,这个机器不是很多坏BIOS的么

网友:
不装硬盘   或进pe 呢?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拆机检查主板吧

网友:
多数bios的问题,建议更新bios版本

网友:
进PE看能不能见到硬盘

网友(2016-08-10):
能进系统里,到宫网下载BIOS升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