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按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故障....求救...

楼主(2013-11-08):
这个机器送来修都放了半个月了.....只有一跟内存..二修机器..说是不开机.。原先拿去给人修过回来用了一个月就死了.再拿去一修哥直接叫换板..客户不同意..就拿给我了..说是随便修。能修好就修。修不好就当练手...既然都说到这份上那我当然接下了..

话说这机器在几年前可真不便宜...今天我就把他死马当活马医了.....工具准备好。。拆.....

先来个主板全貌。。。。

北桥显卡特写..看看显卡旁边都焦了...显然。。显卡被干过...

南桥特写......下面就是我的疑问了....

这个L1对二极管档对地阻值只有11.....正常么..这个是桥供电P1.25V啊....

这个L6二极管档对地阻值只有7了...这个是P1.05V的...会不会也有问题啊...

这个L8的二极管对地阻值是9    也不知道在这里正常么?显卡的供电GFX_CORE
现在上电电流只跳了一下就恢复到待电状态了...这个情况是不是北桥死了呢......

这个是EC
最后接上这个的图纸... 三星Q45 Schematic

网友:
后载有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电感阻值基本正常吧!桥供电,显卡供电,VCCP对地阻值是偏低的!

网友:
电感阻值基本正常吧

网友:
一长两短不是显卡问题么???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坏都是显卡的问题啊   看楼主叙述阻值是没问题的  重做显卡 吧 不行换个试下

网友:
一长两短 不是显卡就是北桥  或者CPU

网友:
显卡吧。干过的显卡也不一定是好的。保护也有可能显卡。

做一下显卡再弄吧。其它的真的觉得没什么了

网友A:
先把显卡拿下来重植一下看看先.反正你不是就想练练手吗?

网友:
干显卡,先加焊,不行重值,还不行就换

网友:
阻值不正常。先把供电修出来,找到短路点再说

网友:
直接焊显卡吧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三星的板比较薄,三温区要全开

网友:
显卡或桥  别加焊了   直接重置  不行就换

网友:
搞显卡先

网友:
一长两短一般来说就是显卡问题哦,亲不妨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显卡拿下来重植一下看看先.反正你不是就想练练手吗?

先做显卡 看看还报警不  不报警了在做下一步的打算

网友:
给大家看看个二修的主板...我看是报废了..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