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怪问题

楼主(2013-11-08):
有个华硕M2N-X主板无复位,量得内存供电不正常,怀疑PWM芯片APW7120有问题,于是从内存供电正常的主板上摘下一个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去。但换完后不但没有好,反而不开机了,主板一上电就保护。我就不明白了,原来先说还能正常上电,怎么换个好的故障更严重了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
是不是你换芯片的时候没焊好,短路了

网友:
不是,反复换了3个芯片,都检查了,没发现短路,难道同型号的芯片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网友:
有可能,只有这个解释了

网友:
换回原来的芯片就是无复位,换别的芯片就不上电

网友:
一个解释,你焊反了,cpu供电线不插会掉吗?

网友:
我换过内存那供电后,还不触发了,是MEM_VLD信号的问题。
你看看内存的场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刚没仔细看,你说换回原来的芯片就没复位。然后其它电都量了,就是没内存供电。
可能其它供电有短路,你换别的好的芯片,自然内存供电出来,按照时序,其它电也出来了,这时就 短路了。
原来那个坏芯片上去就不会出内存供电,其它电也出不来。可能是这样。

网友:
会不会你吹芯片时边上的小东西弄歪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