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5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3-11-08):
自从我的康柏CQ45笔记本电脑换完高压板后。开机进系统时停在WINDOS7界面上不动了,决定重装系统,光驱损坏了。用U盘装PE系统也是停在启动PE界面上。硬盘检测过了。没有损坏,让各位大侠看看是主板的哪个位置有问题?

网友:
描述准确吗

网友:
准确的话换高压条吧

网友:
准确啊.原装的高压板除了灯管插头是接4根线,后换上去的接3根.灯管能点亮,但不至于影响进入系统吧?

网友:
找一个一样的高压板换上

网友:
把硬盘拆下,装到别的电脑上重装系统,注意装好后别释压,装会自己的电脑再释压,试一下。。

网友(2014-01-06):
我的也一样的啊,也是改了高压就这球样了

网友:
内存条损坏几率比较大!更换内存条试试,不定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