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13-11-08):
显卡风扇不转 怎么查?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是不是风扇坏了,换风扇试试吧,要是不是风扇坏了显示还正常,那就需跑电路了

网友:
部分显卡是开机转一下停,温度到再转的,如果一真不转查风扇接口2脚线路。

网友:
看风扇是不是好的,不行直接接ATX12V也行

网友:
看看风扇脚座有没有电到,没有就飞线OK了,。。。

网友:
先测显卡风扇接口有没有电压,

网友:
显卡是开机转一下停,温度高了以后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