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620z自动上电后短路,又循环上电,一直重复

楼主(2013-11-08):
新手维修。有个宏基本子4502z,插适配器自动触发上电,然后掉电,立刻又上电。于是拆板测量,接直流电源,立刻自动上电,马上短路掉电,紧接着又上电,掉电.重复循环,过程非常快,看电流跳变都来不及,直流电源跳的啪啪直响。
于是简单查看了公共点和各大电感,未发现短路。思考是否是南桥或ec问题导致自动触发,并短路,于是取下3v,5v电感。这下不短了,当然也不触发了,此时ec待机电压,复位,晶振频率也正常,开关信号也正常,待机芯片isl6225的工作条件满足,用
示波器
看了下3v,5v上管g极波形,在23v左右,下管g极5v。应当算正常了,这时是否可判断为南桥损坏导致自动上电并短路的循环故障呢?
请各位老鸟指点一二,谢谢
自动上电

网友:
量下每个电阻组织

网友:
应该还是有存在wei 短路 3 5 v 前端后端的阻值是多少呀?

网友:
直流电源跳的啪啪直响 这个告诉你 :后级电路肯定有大短啊 不可能测量不出来的 你再仔细测量一下 特别是3V/5V的转换电路!

网友:
现在3d3v_s5转3d3v_so场管取下后,不短,打值场管s极阻值为370.但是管子本身没有坏。上场管后又短

网友:
3V、5V去的地方比较多,你可以找个图纸一路一路的查,或都用烧机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来帮顶一下,这个应该不难查,仔细点,当代换的得代换

网友:
acer的机器会自动开机的,当米有CMOS电池,这个是正常的,或者当有次米有开起来拔电后,再插入电源也会自动上电。电流响可能是后继短路了或则哪个电压没有起来照成大电流,保护掉电!除了大电感上没有短路,各个小电压,转换电压你是否测量过?

网友:
coms电池上了,电压也正常,没上cpu,测试了3v_s5. 5v_s5, 5v_s0 1.8v. 1.5v. 1.05v. 075v都正常,因为3V_s0转换场管一上就短,但是后极阻值正常370,所以3v_s0去到的地方正在细查,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