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8313代换

楼主(2013-11-08):
现手上有一块华硕P5G41C-M LX的主板上的一个芯片GR8313 无3.3V,5V,12V输出,请问能用什么相似的芯片代换?能不能用RT9199等之类的代换?

网友:
这个不能用RT9199这些芯片更换,GR8313是一个电压保护芯片,能产生PG信号的。

网友A:
请问那我要用哪一类的芯片来代换,我是个新手,先谢谢了

网友:
有人来讲解一下没

网友:
海韵之恋   也就是版主   你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这对新手来说不太容易听懂的  RT9199能跟那个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我要用哪一类的芯片来代换,我是个新手,先谢谢了

这个芯片目前没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目前没代换。

感谢各位!那我就直接给客人换主板好了。

网友:
ps113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