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口不好使,是IO坏了吗

楼主(2013-11-08):
有高人能讲讲吗?

网友:
是串口的吧有个串口心片的

网友:
IO的可能性很大  兄弟你可以换着试试   我修过一次   是哪的事  不过你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  就是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打印机接口  起码还是先查查接口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找个图纸,量下打印口的工作条件,打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