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6S求解

楼主(2013-11-08):
该显示器通电数6下暗屏,测量5V12V都正常。裸板外接灯管有一组不亮。以为是高压线圈的问题换了个好的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又换了所有的电容问题依旧存在。实在没办法啦就活马当死马医啦,白后面的BA9741F、4411也都换掉啦问题还是一样。我现在一个头两个大真不知道该怎样入手啦。我是只菜鸟还望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先将15对地。去保护。测下4脚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换对地电阻。
11脚电压  对地2极管。

保护不只是一个原因。只是几个常见的。看对不对。
以下的高手接上了。我也是新手。不对的地方高手多担待

网友:
怎么没人啊有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A:
你不是说有一组灯不亮吗,为啥不换呢。高压板检测不到两组灯也不会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有一组灯不亮吗,为啥不换呢。高压板检测不到两组灯也不会工作的。

换过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