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系统之间打印机共享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3-11-08):
windows 7 64Bit系统连接兄弟MFC 7340打印机,要实现共享,客户机有windows 7 32bit和windows xp 32bit,windows 7 32bit客户端连接windows 7 64bit的时候提示要找驱动.inf文件,我在官网下载的windows 7 32bit驱动解压后,没有*.inf文件。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图是在windows 7 32bit上安装的,可以选择别的位宽系统的驱动,要怎么弄上去,打印机驱动.inf文件如果找?

网友:
这个简单得很,你观望下载驱动在要安装的机子上安装一下驱动,就好了,安装好了,不用找机子,之后链接共享的机子就OK了, 给分吧,

对的

网友:
我在windows 7 32bit系统上安装win732的驱动,提示请链接打印机设备

网友:
不会的,我一直都这样搞的,
你手动设置就好了啊,这个会提示你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吧

网友:
我记得有一个共享软件,蛮好用的

网友:
我以前搞都直接搞定,没出过这问题呀

网友:
应该要下载64位的驱动,如果没64位应该是装不上的吧!以前试过老打印没有64位驱动无法在32位和64位之间实现共享!

网友A:
一般来说,驱动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是inf,一种是直接setup。有一些setup文件可以用winrar解压,里边就有inf文件!

网友(点评):
官网下载的exe解压了,没有找到*.in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驱动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是inf,一种是直接setup。有一些setup文件可以用winrar解压,里边就有i ...

有啊!我在中关村下了一个,里边有个brimm07a.inf的就是!

网友(点评):
中关村的32位的可以,在官网下载的没有。。。

网友:
应该是打印机没整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