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B501KEL型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11-08):
本贴无技术含量,清华同方LB501KEL型液晶显示器开机保护,拆机空电源板试机12V  5V正常,只要接上驱动板开机12V  5V即变成0V.属电源带不起负载.遍查电源高低压部份没有发现坏的元件, 只能根据以往经验加焊电源高低压部份. 结果OK.  注意该电源不接负载通电高低压部份电压都会跳动.我是接一坏硬盘作假负载来修的.

网友:
修得好轻松

网友:
显示器也得学啊 加油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负债短路。

网友:
购买迅维BGA返修台有优惠啦!

网友:
购买迅维BGA返修台有优惠啦!

海望 -5

网友:
液晶显示器输出电压只有12V  空载应该可以修吧 不接假负载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A:
意思是接负载一点电压都没有?造成这种问题就是负载虚焊?

网友:
这楼上的怎么说你好呢

网友:
这是论坛哎 不是卖场吧

网友:
大部份液晶电源都可以空载维修.即不接入假负载其输出电压也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接负载一点电压都没有?造成这种问题就是负载虚焊?

是的,空板输出正常,接入电路或假负载就没输出了.  概然接入真假负载都一样的结果,肯定不是负载虑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