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进水的联想g450

楼主(2013-11-09):
型号:联想g450
板号:LP-4142p
症状:进水,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
拆机发现主板腐蚀的很厉害,一番的洗刷之后发现,PQ12、PQ18、PQ21、PQ22的5678脚腐蚀掉了,PU8 5、20脚焊盘断线,一部分的电阻烂掉,仔细对照图纸把电阻和断线补好,换掉4个场管,打了一下各个电感,确定没有短路,电流调到1A通电,待机为0,查保隔电路

P2有电压,P3为0,测PQ11的1为0,PQ38的4为19v,测4脚到PR78的1不通,飞线后待机0.12,还发现开关板触摸灯全亮,能触发到0.32,量各电压,有3、5、1.5、1.8,其余为0,查PU4的工作条件

3脚0,4脚0,5脚2.5,4脚5,查PR50、PR60开路,换后还是没有1.05,换PU4,1.05正常,触发电流到0.8,没有CPU电压,查PU2

44脚VR_ON为0,追查由EC 121脚发出,测44到121不通,飞线后触发亮机但是红屏

打接口

9脚阻值、电压偏低,果断换北桥,ok,装硬盘测试,发现待机变成0.36慢慢掉到0.25,感觉硬盘一开始在转,慢慢的停下,这里应该时序错了,打硬盘接口JP15

待机有5v,查+5VS由U23转换发出

实测4脚高电平,正常应该为低,查Q14的2为低,追查SUSP形成电路

R234的2为0,查RTCVREF

断线了,飞线后待机0.01,整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