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_se,开始usb不能识别,南桥超级烫手,后来直接档logo了,难道要砸手里?

楼主(2013-11-09):
华硕p5kpl_se,拿来时说usb设备不能识别,我也试了一下,确实插上usb鼠标提示无法识别,试了好一阵子usb设备都不行。
于是想测量一下接口,结果被南桥狠狠的烫了一下!

很明显是usb短路造成的,经测量内置usb6口port-线对地短路,排除途径的一个保护二极管,确认是南桥内部短路。据说有pci转usb设备可代用,于是想进到coms里面先把usb禁用,结果悲剧。

再次开机,档d1,反复擦内存可以亮机了,但是第一个华硕的logo界面就不往下走了。提示tab和enter可以按,但都是到内存检测完成后没反应,检测卡档3C。

coms进不去了!此时摸南桥已经烫手了,很着急,顺便摸了下5vsb转3.3,小东西也很烫手啊!但是测量电压都对。断电,打值,发现5vsb端60,输出3.3端16,明显是太低了可是电压还对。网卡声卡都不发热。

这下有些心凉,原来还能进系统,现在连coms都进不去,没准儿再加电试两次,可能就开不了机了。

大家支个招,我该怎么办?

网友:
刷BIOS试试,还有822排阻量一下。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测量822也得有个根据啊

网友:
外设先排除不行看来要换南桥了。

网友:
南桥内都短路要换了

网友:
đạp cấu nam thôi

网友:
要换南桥了

网友:
恐怕要换南桥。。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阿?打算省个南桥吗?短路还是换了吧!3vsb都短了用不久的

网友A:
一个南桥又不是很贵,应该不亏吧!

网友:
电池放电,不行量下PCIA14脚的阻值,USB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明显的南桥问题

网友B:
有人说usb用不了,可以用pci转usb,不过像我这样usb短路导致南桥发烫的,就算能进cmos禁用掉usb也不行吧。
主要是为了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南桥又不是很贵,应该不亏吧!

我们这里修个主板30,一个南桥起码25~30吧,手工呢。

所以如果一定要换桥,基本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usb用不了,可以用pci转usb,不过像我这样usb短路导致南桥发烫的,就算能进cmos禁用掉usb也不行吧。 ...

1117流过的电流太大,就算可以用,南桥不烧,1117也会完蛋了的

网友:
这情况一般嘛,都已经量到短路了应该直接换南桥的,现在你处理过以后可能导致bios错误当log,你可以尝试刷个bios!还是最终还是建议你直接换个南桥吧,不然后续还有问题很头疼的,维修最怕这个了,还是给个痛快比较好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