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7313 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3-11-09):
        遇到一V星代工联想l-a690主板,被雷击过的主板,把网卡拆掉不跑码。pci  a14脚 测得电压 5v,从图纸找到,A14脚连接的是3v dual   查图得知,是由q35产生的,从主板上找到,Q35发现确实烧焦了, 从其他主板没有找到同型号的管子,也没有找到9926,  ,不知道还有其他型号可以代换吗 ?求指点 下面是资料。

补充内容 (2013-11-9 21:42):
谢谢 各位已经 从一块液晶高压板找到代用的配件了

网友:
双Nmosfet管,可以改也可以用下面的

网友:
找不到就用两个小管子改,脚位对应好就行

网友A:
双N的管子,在液晶高压板上面很好找的,

网友:
照两个N的,D极S极相接

网友:
这个在废板上应该好找啊!

网友:
这种直接改,找多烦麻

网友:
废板上应该好找 别看型号 用万用表亮着找

网友:
不用对型号,只要是双N沟道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N的管子,在液晶高压板上面很好找的,

谢谢 了 我只顾着找主板上的了

网友:
直接改
,,用两个n型管改

网友:
换好了 从液晶驱动板 找到一个P5506HV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N的管子,在液晶高压板上面很好找的,

谢谢 版主  找到一个P5506HVG换 好了

网友:
找同一个型号的 是好难找

网友:
主板常用的有7313和7D03都是双N管。你从别的MSI主板上找找。

网友:
想找同型号的真心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