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多故障

楼主(2013-11-09):
今接到一台华硕K41V机器,PM45芯片组,说是进水不上电了,裸板拿来,看到RT8206附近都长绿毛了,清理干净后静态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公共点对地阻值也正常,上电没有3V,5V,测RT82066脚无19v,仔细查看R8114零欧电阻没有了。

R8114连19V的地方也烧断了,用漆包线直接从19v飞线到6脚旁的测试点上,上电还是没有3v,5v,测4脚主控制为0v,主控是由196v经R8126和R8146分压来的,也腐饰掉了,于是从料板找到两个100k的电阻焊上,R8126一头飞线到19v,上电电流表有轻徽的动作,再测3v,5v已出来了,开机电流停在1A处不动了,接处接也不亮,看电流是没有过内存啊,用表测内存供电电感果然无电压,再看主板,内存供电芯rt9045中间烧一个小洞,

正好手头有一个9045换上,

再次开机,电流一路上升,接外接亮机。
总结:此机先是待机芯片主供电阻掉了,再就是主空制分压电阻也腐饰掉了,所以没有待机,第三就是内存0.75供电芯片坏了,才引起开机不亮

网友:
不错  楼主专业。。。。细心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内存供电都烧出洞了,开始没有测试内存电感短路不短路?各大电感应该都先测试完之后再通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