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31主板死机

楼主(2013-11-09):
现象:开机进硬盘就死机,于是去掉硬盘光驱,只留下接显示器--键盘这2样,用U盘进PE只要到加载桌面时就死机,(CPU,内存,电源,硬盘)这几样都换过的确定没问题。请问这是主板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谢谢指点!!!!

网友:
可以 把桥加旱一下看看

网友:
就该是南桥的显卡有问题吧

Rngon -10 INTEL啥时候把显卡集成到南桥里面去了?

网友:
先看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查下主板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还是硬盘接口的问题吧  不行就加焊下桥吧。

网友:
可以先刷刷bios试哈

网友:
刷bios试试,在不行就加焊南桥。

网友:
先刷 BIOS,不行换南桥

网友:
刷下bios看一下

网友:
卡屏先刷bios 南桥 声卡 网卡 USB接口等

网友:
查下供电,没问题了做桥试试

网友:
G31 GB桥通病

网友:
以上方案都试过了,电源测过没问题,电容也没鼓包的,只剩没干桥了,是开始读硬盘的时候死机,只留U盘和键盘进PE,PE在加载桌面时司机

网友:
我去,跟我在弄的映泰G31一样的故障,差不多显示出界面就死机黑屏,俺现在准备换北桥了,没办法了,一开始发现网卡供电被拉低了,把网卡取下来,电压恢复正常,但还是死机黑屏

网友:
我认为先刷个BIOS试一下,试试打一下SATA对地值和USB对地值,结合来判断。GA-G31修了好多都是南桥出了问题!不过没有怎么遇加焊好了的,一般就是换后OK

网友A:
你为啥不换南桥。。。北桥不容易坏的,南桥才是凶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为啥不换南桥。。。北桥不容易坏的,南桥才是凶手

黑屏。。。我比较怀疑北桥,有时还不过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屏。。。我比较怀疑北桥,有时还不过内存

你有没有刷过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再换南桥还不行就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刷过BIOS试试

你说呢????

网友:
別的不用干,果断换南桥,要G31 G41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