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11-09):
MBX-190里的这个芯片什么作用。没查到手册。

网友:
这个像是电池内部的控制芯片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池信息用的芯片,电池检测等

网友:
把这一页图剪下来看一下,有点象是BIOS芯片.

网友:
求解,我也没见过有点像无线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池是否存在的

网友:
跟电池有关吧

网友:
电池内部芯片吧,提供电池信息的,如电量,品牌什么的

网友:
电池的BIOS

网友:
是跟电池相关的。
但如何通信。BATT_ID做什么用。
如果是电池BIOS。就光有SMBUS不就够了

网友:
电池检测那一块的吧

网友:
电池检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