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集显。不能关机。

楼主(2013-11-09):
B460集显。不能关机。换了南桥后,不能关机了

网友:
之前是什么样 怎么坏了就不能关机了呢 你没弄好吧

网友:
没有前因 BIOS坏了吧

网友:
换南桥前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本来刷BIOs就解决了,搞大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毛病,换了南桥后就不能关机,刷了BIOS就OK了

网友:
刷BIOS再看看吧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不能关机 屏 能黑吗

网友:
换系统,不行刷BIOS吧

网友:
b460 bios坏的多 刷bios
同意楼主:
5.0
nyx
同意楼主:
刷刷更健康!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可以肯定BIOS问题 以前有修过 刷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
这机器通病啊 ! 刷BOIS啊

网友:
BIOS问题 刷个看看

网友:
大多BIOS的问题。这机器好像有两个BIOS吧。

网友:
刷下BIOS试下吧,一般都能好

网友:
刷刷bios应该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