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刷mcu的bios,怎么查型号?显示器背面的型号还是驱动板的版号?见笑了

楼主(2013-11-09):
emachines ,背面的型号e191hq,18.5寸,开机高分辨率不显示,欲刷一下。

版号 715G3213-c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版号),查不到有相同的bios。

请问如何找对型号的程序?依据什么呢?

补充内容 (2013-11-10 08:07):
品牌:emachines
型号:e191hq
屏幕:M185XW01 18.5
板号:715G3213-c

补充内容 (2013-11-10 08:09):
MCU:nt68167fg

补充内容 (2013-11-10 21:02):
感谢11楼提供数据,板子好了。 经验总结:确定bios需要结合 机器型号、屏幕型号、板号、mcu

网友:
显示器的型号和驱动板要一起对应找。

网友:
看面板上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先选择驱动板的型号的程序,对照面板刷,不同面板程序不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

驱动板型号是指版号吗?面板又指的什么?

网友:
赶明试试去!领教了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搜了好长时间,就是找不到啊

网友:
你能找到的都是论坛人备份上传的,搜不到证明还没有人备份

网友:
开机高分辨率不显示?是显示器本身分辨率低吧?我感觉和bios关系不大,

网友A:
首先不清楚你说上高分辨率是指上什么分辨率下不显示?
然后你说找对应的程序,如果是我自己备份下来的也是按固定的命名规则进行标示,但是其他同学是怎么标示也有其他的方法,这个要你自己理解了。

其实对应程序主要还是看MCU型号与屏型号。

你先确定故障是否是程序问题,如果需要程序,我手上有1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清楚你说上高分辨率是指上什么分辨率下不显示?
然后你说找对应的程序,如果是我自己备份下来的也是 ...

第一次接触驱动板刷程序,很多都不明白。您说的命名规则真的太有指导意义了!
以后我也学着点,把品牌、型号、mcu、屏幕、日期都加到文件名上。

不过您的命名中,“AU” “U402” 是什么含义?

网友:
一般查看显示器外壳上的型号就行了,有的要对照驱动板板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接触驱动板刷程序,很多都不明白。您说的命名规则真的太有指导意义了!
以后我也学着点,把品牌、 ...

AU:屏的品牌,你那个屏是AUO的屏,我简写为AU
U402:数据存储的具体位置,U402是具体点位,对于没有直接编程器的,可以取该位置芯片下来用其他编程器写好再焊上去.我是有直接编程器直接通过VGA口进行刷写,但是我还是按习惯记录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屏的品牌,你那个屏是AUO的屏,我简写为AU
U402:数据存储的具体位置,U402是具体点位,对于没有直接编程器 ...

您真是太精细了,连元件标记都记下!这可太准确了

网友:
这种机那里找程序,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