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奇怪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3-11-09):
有一个显示器开机屏幕不亮,电源灯亮。我就拆机用我们自己的灯管测高压板  结果是好的,我就用通用高压板测灯管  结果也是好的.我就是把他俩接起来就不亮了!为什么???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电源灯亮什么颜色啊?有可能是驱动板啊

网友B:
你驱动板坏的话就不亮啊、

网友C:
换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供电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也可能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看按键板受控不,灯的颜色,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估计驱动板问题,换个试试吧

网友D:
三星 T220  液晶  摔过  插电 无反应。 液晶摔碎了!  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灯亮什么颜色啊?有可能是驱动板啊

灯管颜色还行不怎么偏黄     高压板也没问题   驱动板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驱动板坏的话就不亮啊、

驱动板是好的    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板就能用了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通用驱动板

我知道换通用的高压板就能用了    就是想弄明白哪里的问题

网友:
供电是好的    就是不知道是灯管还是高压板那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 T220  液晶  摔过  插电 无反应。 液晶摔碎了!  求救!

既然液晶屏摔坏了    就只能再买一个新的      换屏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 T220  液晶  摔过  插电 无反应。 液晶摔碎了!  求救!

屏都碎了    没价值了

网友:
菜鸟飞过,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