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0半小时准时关机,排除散热器问题。

楼主(2013-11-09):
散热是好的,,,使用半小时左右就自动关机了。。

刷过好几个BIOS都不行   谁知道要刷南桥还是EC     求BIOS啊

网友:
换cpu试试。看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A:
温度高不高呀,用鲁大师看看呀

网友:
百分百bios问题,一定要找原厂家的。

网友B:
跳电了能再开起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不高呀,用鲁大师看看呀

都排除散热了  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电了能再开起来吗?

可以啊  可以开

网友:
关机,是正常关机,还是系统半小时掉电?如果是正常关机,是BIOS原因

网友:
半个小时吗?我之前碰到过E40半小时掉电的,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排除散热了  靠!

bios了,不解释了

网友:
求BIOS啊  绝对给分

网友D:
刷南桥的bios就好了 我修过e40的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南桥的bios就好了 我修过e40的也是这个毛病

你有E50南桥 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