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独立显卡检测不到。。。

楼主(2013-11-09):
主板型号GA-T672FXME L-S672G   主板集显正常,就是独立不行,插上显卡检测不到根本,插上独显它还是集显显示,怎么回事啊,我刷BIOS了。换南桥了,加焊北桥了,都不行,会是哪的问题呢,请指教 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你独立显卡本身的问题啊   插个喇叭他报警么?

网友:
会不会是你独立显卡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这个问题比较纠结

网友:
你是有的什么型号的板子配的什么显卡要说清楚哎????

网友:
显卡我换了N个有同样板子都可以用的,就这个板子不行,插独立显卡和不插一样,根本检测不到独立显卡,插上独立之后还是在集成显示,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座子有问题,还有查它的小贴片电容阻值对不对,有些是桥空焊

网友:
清理显卡槽,换北桥呗

网友:
检查显卡插槽,如果槽子没有问题  应该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查下插槽工怍条件打下16对电容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