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 G505 图纸~

楼主(2013-11-09):
请教下各位大哥们个问题:
客户说这个机子是去美国看他儿子的时候买的。回来没用多长时间屏幕就不亮了。
          按下开关 本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 本子温度很高  铜管都很烫  风扇就是不转。

    在就是这个电源接口是最新款 :长方扁口,打开看里面有3根线  一个地  一个供电  另外一个量了没有电压    不知道能不能 把地 和 有电压的线 连接到可调电源上面。

另外谁有G505 AMD芯片( 只有一个芯片 ) 板号:la-9912p Rev:1.0图纸  哪位大侠手上有给上传份、

网友A:
仁宝都到LA-9XXX了,我们还在修4与5开头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都到LA-9XXX了,我们还在修4与5开头的多

小弟 也是第一次在寻找~

网友:
太新的机型了。。。

网友(2014-07-09):
发给你一份图纸,还需要吗?

网友:
传了一份图纸,不小心点了下,还把自己的分给扣了5分。真晕!

网友(点评):
我去啊 明明就是BIOS 你搞灰机

网友:
我也中招了,要的是图纸

网友:
谁有图纸啊   我急用

网友(2014-08-23):
直接下载,竟然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