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认不到硬盘 求解

楼主(2013-11-09):
HP CQ45认不到硬盘 硬盘的供电 3VS  5VS多正常 SATA_TXP0    SATA_RXN0这个几组信号对地组织也正常  南桥换了 BIOS刷了 问题依旧 请求高人指点    这个机器的网卡也烧掉了 网卡换了   就是认不到硬盘 有人遇到这种现象的没?

网友:
可能是硬盘挂蛋了

网友:
南桥也有坑可能导致认不到硬盘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TOSHIBA  L645的不认硬盘,还没有修好 求解

网友:
可能是南桥也挂了    你那是雷劈的机器吧!    不如你尝试尝试量量数据线的阻值吧!

网友:
南桥到硬盘间4根ad线之间如果有4颗电容的话,你就要更换试试了,我也遇到过4颗陶瓷电容坏的不认盘,换了ok。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也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不一定是南桥  我有个电脑开始认硬盘 装系统装不进 重启就不认硬盘了 换在光驱口也一样 桥也修了 该换的都换了 还是老问题

网友:
CQ45 认不到硬盘 机器已成功修复

网友:
看到这到这个现象 我首先换了个硬盘 换了不行    直接跟客户说 南桥有问题   客户同意修  拆机后发现网卡烧了 把网卡取掉 现象一样 这下我想应该就是南桥坏了 直接换了个南桥   南桥换了现象还是一样   量了下硬盘的供电  信号都正常 这下头大了 电压 信号都正常就是认不到硬盘  这下没地方搞了 刷了个BIOS  连SATA_TXP0 26    SATA_TXN0 26   SATA_RXN0_C   SATA_RXP0_C 26这几组信号电容我都换了   问题依旧没解决   哎!这下该修的地方都修了 无语   碰到这种机器头痛   把这机器放到一边 摆了2天    2天过后又拿起这个机器来修 想了想该修的地方修了 会是哪里问题呢 ?   这下没地方搞了  看了看影片接口   问题终于被我找到   发现硬盘接口有一点破了  看到硬盘接口破了这下我笑了   直接找个一样的接口换上去OK 问题解决

网友:
估计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画面让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
RE: HP CQ45 认不到硬盘 已成功修复

HP CQ45不认硬盘  已成功修复

网友:
HP不接硬盘,会有错误提示的。

网友:
楼主细心点 搞了半天是没问题

网友:
维修还是要心细,要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可以测一下数据传输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觉得可以多换几个硬盘试试   以前有遇到过啥都换了就是不行   后面换了硬盘就好了   但是原机的硬盘在别的地方又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