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away奶牛型号不详 板号LA-6141P暗屏修复

楼主(2013-11-09):
1、接机子是gataway奶牛型号不详 暗屏修  是140LED超薄   先换屏替换试下,现象一样。
2、拆机板号是LA-6141P,没图纸,基地下载  lvds接口如下:

3、图中背光控制信号分别是 28、29、30、+INVPWR_B+背光供电。21、INVT_PWM背光亮度。20.DISPOFF#背光开关。和接地。对地都有阻值,排除短路的可能。
4、上电量电压21(INVT_PWM背光亮度)脚无电压。看图如下:

5、21脚信号由上图电路控制但电路板没有标注元件位置只能跑电路。但依然短时间不好找。所以决定断开以上电路。和开关信号短接。如下图

因无法找到R316,所以将Q83 R1062取掉。接屏开机上电  显示OK.缺点是不能调节亮度。

网友:
R316有可能没有上料,何必纠结这个电阻呢,具体查Q82跟Q83不就知道故障在哪里了么

网友:
你可能没有仔细看图   R316是链接接口和Q83电路 的    所以肯定是有的  要不然Q83电路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把20和21脚短接了,从开启信号的3.3V给了亮度调节脚,我还是有一个问题,背光开启信号不是有3.3V了嘛,怎么还是会暗屏呢,本人菜鸟,背光调整也会导致暗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20和21脚短接了,从开启信号的3.3V给了亮度调节脚,我还是有一个问题,背光开启信号不是有3.3V了嘛,怎么 ...

没有亮度信号一样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亮度信号一样不亮。

原来,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
  哎哟,很聪明哦

网友:
给力,什么时候才有楼主的技术,只是不知道,楼主怎么一下锁定pwm

网友:
  符合快修原则,赞一个

网友:
学习经验,对以后好啊

网友:
不错,整个过程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