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185W屏发暗但菜单显示正常

楼主(2013-11-09):
HP V185W屏发暗,但菜单显示正常亮度很好,这是哪里的原因呢,跟程序有关系呢,还是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菜单显示正常,灯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设置,不行的话刷程序应该能行

网友:
怎么可以进工厂模式 谢谢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怎样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也一样,工厂模式也不行啊

网友:
刷个程序看一哈呢

网友:
先改个驱动板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