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21ch开机没显示,外接显示器有显示,高手路过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11-09):
sony vgn-c21ch开机没显示,外接显示器有显示,拆屏测高压条输入端,有5V供电,没3.3v控制电压和亮度调节电压,再测屏线没有供电,每根线都没有电压,求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没检测你的液晶屏,有的是显卡虚焊哟。楼主再看看屏线有问题没

网友:
不亮就不是高压问题,屏幕没显示先干下显卡试试,

网友:
就是显卡,做了在说

网友:
主板上开关没拨动吧

网友:
总于搞好了,主板上有个开关SW1,中间有两组是ON状态,有一组不通。

网友:
你说的 这个是显卡的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