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GM-S2H闪屏,秒杀

楼主(2013-11-09):
接到返修一块技嘉MA78GM-S2H主板,客户说会闪屏,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是新手这些故障还没遇到过,第一时间只想到北桥的问题,心里想着先打一炮吧,还是不要那么着急,先到论坛看一下有没相关的资料,果然论坛上有,不过是不同型号的板。按别人的思路先打VGA阻值吧,R70   G54(应该不正常吧)B70  。HSYNC(133)、VSYNC(541)应该是短路了,先上张图给大家看下

图上得知HSYNC跑到了U143,直接找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打值,H、V都正常了,再回到G阻值也正常了

网友:
行信号不正常直接无显示,闪屏的很少

网友:
A7W常见故障,,没零件换的话,直接拆掉即可.

网友:
主板inter芯片组北桥出问题几率很小,一般都是外围电路问题,一般都是保护二极管击穿,导致无显或某一路阻值低,导致偏色等,nv单桥倒是有可能是桥问题,虚焊也可能导致不显或显示不正常,当然要先排除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一般不正常都会导致不显示的啊

网友:
加焊一下 南北桥

网友:
你换的是行场信号吗?

网友:
很少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还真少见。一般不是偏色就是不显示。

网友:
修的太快了,给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