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USB接口怎么换啊

楼主(2013-11-09):
手机常见的MICRO USB接口容易坏,但是拆的时候很容易掉焊盘,由于引脚太密,飞线几乎不可能。这个问题大家怎个处理的?

网友:
解决了,修好了。用细铜丝缠上去飞线。

网友:
缠着上面 能结实么?

网友:
可以的,只是要用固体胶来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