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怪问题

楼主(2013-11-09):
一片 ASUS, P5KPL 独显主板怪问题,开机进系统都正常 就是进BIOS就死机 键盘没有反应,换过南桥 IO 刷过BIOS 故障一样,高手分析下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裸板子运转的试试下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

网友:
换下IO芯片看看。。。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莫非你用的是usb键盘,有些主板在bios下只能用圆口的ps/2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键盘能用吗!是PS2不能用还是USB不能用!还是都不能用!都不能用考虑IO和南桥!PS2不能用可以先测量一下PS2接口后面的排容!或者排阻!USB不能用,看看有没有5V,有的话考虑南桥恩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键盘能用  是PS2

网友:
和bios无关,检查网卡有没有问题,更换(不是摘掉)网卡和网卡座,如果换过之后还是有问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但换桥好的不多,网卡那边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9楼的这位朋友 说的可能有一点道理  网卡确实是坏了 网卡芯片已经是拆掉的 难道网卡坐会引起这问题 这片板放我这好久了 今天干网卡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