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wayx-blue 79gx cbo ii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3-11-09):
Jetwayx-blue 79gx cbo ii主板点不亮,上CPU不通电,不上插上CPU辅助供电能通电,CPU是好的,之前吹了下北桥,遇到几次这种问题了,到底是哪点问题啊,求赐教哈

网友:
装CPU是点开关没反应,还是闪一下掉电,如果闪一下掉电是保护查CPU供电部分可能有短路。

网友:
明显的短路,查下Cpu上下管及其ic

网友:
查CPU这边问题。MOS管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