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扬天E 4980I一体机 开机屏不亮或者亮一下不亮了

楼主(2013-11-09):
联想 扬天E 4980I一体机 开机屏不亮或者亮一下不亮了,现在的情况是开机屏一点不亮了。能正常进入系统,就是屏不亮。请大神指点。高压条我换了新的原装的也一样不亮。测灯管有一条有时一闪一闪的。会不会是它的原因啊? 屏换了  高压条换了  现在就是没有加焊集显了  大神看看是那样的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3-11-15 21:03):
大神要不要加热桥啊?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屏都换了和灯管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A:
高压开启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开启信号正常吗?

这个怎么检测啊???

网友B:
换灯管吧,一闪一闪明显不正常啊

网友C:
机器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修好了没有

还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灯管吧,一闪一闪明显不正常啊

问题是我拿新的屏试了 也不可以啊

网友C:
换了屏也一样么重点看下高压,或外接灯管供电看是否能正常

网友D:
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显示器试试

这个一体的就是没有外接的接口啊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屏也一样么重点看下高压,或外接灯管供电看是否能正常

高压我买了一条也一样

网友C:
显卡加焊了没?我遇到过一台一体机是屏线不良漏电,做好接地后就正常了。还有一个会黑屏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短接开关试试。。。。。。截图怎么上传呢  右边靠外面2针是开机针

网友:
路过的。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加焊了没?我遇到过一台一体机是屏线不良漏电,做好接地后就正常了。还有一个会黑屏是开关的问 ...

显卡没有加焊 准备加 我有那个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显卡加焊了没?我遇到过一台一体机是屏线不良漏电,做好接地后就正常了。还有一个会黑屏是开关的问 ...

没有才  部知道加了 好不好啊  不好板子就废了

网友:
你测灯管有一条有时一闪一闪的这个明显坏了换掉。
保证屏好的么:不接开光短接开机检测,测高压开启信号。测试北桥  (显卡)、内存对地值,加焊或者换北桥  (显卡), 动桥板子不会废了的嘛 不要当心

网友:
还真没研究过一体机!来学习经验!

网友(2014-02-28):
解决了吗  我今天也有一台机器 和你的一样 开启信号时有时无跳变

网友(2014-07-15):
现在修好了没有啊?我的联想A600一体机现在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可就是屏不亮。显卡和屏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5-06-16):
我的E4980I也是同样的问题,显示屏不亮,但黑屏状态下可以用shutdown命令关机,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3-17):
我也有一台扬天E4960I 问题是一样的有声音没图像。高压灯管正常,就是驱动芯片没工作电压正常。刷了屏BIOS 还是一样。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才  部知道加了 好不好啊  不好板子就废了

不好的话 换显卡啊

网友:
是不是AMD的桥,是就加焊桥看看

网友(2016-05-10):
修好了没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F(2016-09-25):
问题解决了吗?今天也遇到一个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今天也遇到一个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灯管或高压部分问题大一些,你先测量一下啊灯管吧

网友G(2016-12-13):
我遇到一个是驱动板老是自动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一个是驱动板老是自动调整

你的自动调节这个故障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