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CPU旁边的电感没有点是不是BIOS的事

楼主(2013-11-09):
联想B470 CPU旁边的电感没有点是不是BIOS的事
cpu

网友:
工作条件你都不测下,怎么修啊

网友:
BIOS问题常见,CPU换下也不排除

网友:
先测下其他电压是否都出了 再做判断

网友:
电压产生条件也查查

网友:
复位信号出来了吗

网友:
是不是集显的,集显的机器不跑码是不会产生电压的,

网友:
怎么可能。。。CPU供电电感两个。。一个集显电感。。你查下95831条件吧··

网友:
B470 不是那个铁壳mos坏吗? 我遇到好几个都烧糊了 !

网友:
换个MOS管试试

网友:
有没有电还不能确定?你修机是用感觉的啊 ?厉害

网友:
你要先说清楚是什么电压。

网友:
什么都不测一下,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什么个情况 太笼统了

网友:
今天 把显卡做了 好了 但是用了两天又返修了 还是没有集显供电 供电都正常了 就是不出集显 结果烤了显卡好了 又有了一天 又出现原故障头 都大了 怎么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