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PAD E520 不定时掉电,请高手指教一二

楼主(2013-11-09):
联想THINK PAD E520 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到XP进度条时掉电,有时进系统后用一会就掉电,没有规律的掉电 ,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教一二啊,

网友:
已经排除了适配器,硬盘,光驱,读卡器,内存,这些都更换过啦,故障依旧

网友:
看一下你的散热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这种没有规律性的掉电,一般不是温度引起,掉电之后的电流是多少?如果你会用示波器的话,相信这事也不难。。。

网友:
新手路过打酱油。。。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换待机 芯片  就好

网友:
楼上的这么肯定啊,真的换待机芯片就好么?不见得吧,这个还要分析一下,接可调电源看掉电之后的电流是多少?掉电之后是否能重新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