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掉线求帮助

楼主(2013-11-09):
联想B460开机掉线求帮助    到滚动条就掉电

网友:
看你散热问题处理好没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风扇忘插了

网友:
硬件 问题 应该是

网友:
先检查散热吧。不行,替换看看。

网友:
散热问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风扇忘插了

哥哥你家风扇忘插了掉电啊

网友:
进PE 看看是不是C盘有逻辑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哟经历过

去吧

网友:
应该硬件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子上供电有毛病,这种情况想碰死耗子就往NEC方面吧,不然就只能老老实实查电路,没任何捷径走

网友:
拆开看看待机芯片13脚的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风扇忘插了

兄弟们的恢复都是很专业的,一定是散热问题自动保护了

网友(2014-05-11):
小样你原来是个屌丝啊  我笑了  懂又不懂还去我那装逼?

网友C(2016-08-07):
南桥 试下    吊吊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 试下    吊吊吊

先刷个bios试试吧,然后查一下温控,和主板各大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