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900 打印机打出来整面横条

楼主(2013-11-09):
打印机加粉之后打出来如图: 是经常抽换的机子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呼换鼓芯,拆腾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是如图: 后来换了整个新套鼓结果还是一样,担心是新鼓问题于是呼找到一客户此机装上以前加粉的套鼓上去呢此同问题打印结果如下: 回来把把2900全拆了清洁什么激光头,结果还是一样,特来求助,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吧,要不就是激光发生器组件

网友:
高压可能漏电

网友:
磁头偏光??

网友:
楼主你问题 描述的不够清楚,其中夹杂错别字,多余文字,很容易让人误解。

友善的想象一下你的经过,您看下对不对?

首先你的机器是 LBP2900  硒鼓型号是 :佳能机器上称303硒鼓  HP机器上称2612A

第一个图,应该是 加粉导致的问题,你充电辊下面的两个塑胶装反了,或者说是硒鼓弹片处接触问题,或者说是碳粉整错了

第二张图还是你没发现问题,冲电问题,或者碳粉问题,你换鼓芯一定是不行的。

你没有传新硒鼓打印后的样张了,你说打印故障一样,如果一样是横线,那就是故障一样

第三张图是你换客户的旧硒鼓打印出来的效果看了,第三张图好很多了,横线故障没有了,肯定还是硒鼓问题啊,你去清激光头也没用啊

如果理解错了,请批评

网友:
硒鼓换过没有

网友:
激光器问题,可以处理激光器试试 不行换个可以试试  HP1020 1018 1010 型号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
i不好意思,今天才来回复,第三张图是客户的硒鼓拿到别的机器试出来的效果图-------这样就证明了他的硒鼓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出在机器上。

网友:
应该是激光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