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3-11-09):
强制开机也没反应。电源没问题,IO也没问题。。。。     怎么搞

网友:
主板不触发就查待机电路,查VCCRTC、RTCRST、3VSB、RSMRST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查32.768KHZ晶振是否起振,然后再查触发信号是否发出或是收到,如POWBTN、SLP_S3以及PSON

网友:
查查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CPU要不要换下。。    多谢,     我去看看.......

网友:
好像没有短路

网友:
查待机电压!要么跟绿线跑!

网友:
强行短路电源的绿线和黑线都不上电吗??如果确定电源是好的??我的观点和三楼一样。。你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怎么走待机电压,,,  点解下。。。

网友:
南桥是开机的核心,南桥的工作条件也要查。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也要查。

网友:
看南桥晶振

网友:
测量开机键有木有电压,拔掉CPU供电12V不插试试看。

网友:
强触都没有的话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恩

网友:
干桥

开机时钟复位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主板开机电路由待机电路和触发电路组成,要先查待机条件正常后再测触发电路信号,然后根据测量结果判断故障。
你这个强行都不能上电是电源保护了,主板有大短路,测一下各个供电对值看那短路了。

网友:
2楼说的很详细了。去论坛多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