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1-09):
开机后开始有滴声报警。刷过BOIS 后没滴声还是不显示。求大神解惑

网友:
是不是bios刷的不对啊

网友:
最好找个能确认好的bios刷上去

网友:
开机不显示的故障太多咯,你都说得不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
不显示有很多原因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刷BIOS

网友:
贴里有贴说有滴滴报警刷刷bois可刷了BOIS后没报警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今天也碰到过,刷 过BIOS,做过显卡。做过北桥。最后你猜怎么着。无意中把CMOS电池装上,有报警声了,马上装上内存,显卡,开机点亮。在取了电池,通电无显示,取了内存也没有报警声。没搞明白为什么AMD的芯片组不装小电池不正常。你装上小电池开机试试!

网友:
没分下载,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