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维修,史上超级大坑爹。

楼主(2013-11-09):
请看红绿蓝接口图:参考的电路图是:GA-945PLM-S2
其中,4根线的都是一个左声道,一个右声道,一个检测,还有一个地线这样的组合。
声卡芯片定义图:

其中,35,36脚是后置耳机,左右声道输出。
对应的实物图:SY-AMN6SI-RL

主板是无声音输出,其它都正常,能识别到声卡,能装驱动,插上耳机时有提示插入接口。拔出时也有提示。但就是无声音输出。
换了两三个声卡,还是一样,还是老老实实的查一下条件吧。
1,9供电正常。
2,3脚电压正常。
5,6,8,10,11,阻值电压正常。
25,38供电正常。
27脚VREF阻值无穷大正常,电压2.5V正常。
35,36阻值正常,电压正常,应该是有声音输出。
按以往的经验,该换接口了。
更换一个接口后,还是无声音,依旧,只能瞎修了,将35,36脚的电容换掉还是一样。这时候发现,插入耳机后,提示的是插入麦克风设备。
这时候哥笑了,那不就是13脚SENSE A的问题吗,肯定电阻出问题了。
有很大的可能能修好,因为之前换的接口,比原来的要矮,为了好看,我又重新换了一个(之后换的这个请注意,此是坑)。
13脚音频接口检测脚电路图:

有四个电阻,可以检测四个接口。
实际主板电路是,13脚还通过一个50欧姆才连接四个电阻。
以前我也测量过13脚的电压,发现插不插入耳机,电压都是一样的,可见是根据电流来检测的。
5.1K的电阻连接的是耳机的检测脚,20K的是麦克风的检测脚,实际也懒的量了,四个电阻全换了。
充期期待的上电进入系统,发现还是一样,只不过,这回,我拔出耳机提示是“插入另一个设备”,而插入耳机的时候提示是:“拔出另一个设备”,搞反了。是黑色的那个SURR_JD设备。
当时也没在意,以为是换电阻的原因。
然后我量音频接口的脚,发现不对劲,怎么接地脚不一样了,左声道输出脚和检测又是通的。
跟别的接口不一样,百思不得其解,没办法,只得将接口又拆下来。
拆下来量又正常了。
然后我发现就是这种接口不能乱代换啊,每种主板的对于这个脚位定义不全是一样的。明明长得一样,脚位也一样,居然还不通用。
没办法,找到一个一样的主板,将音频接口换上去。
还是没声音,不过恢复到最初的故障了,插入“提示插入的是麦克风”。
把另外三个电阻全去掉了,只留下5K耳机检测电阻,还是一样没声音。
将13脚直接连一个5K电阻接地,还是提示“插入麦克风设备”。
这时候想了,既然原本的20K电阻对应的是麦克风设备。
而现在却成了5K了,那么相应的,原本5K的耳机,是不是变小了呢?
想到就做,把5K去掉,找了一个1K的电阻,接13脚,然后一头接地。
进系统后,久违的声音终于出来了,插入的设备也是耳机了。
然后将麦克风20K,用5K代换。
耳机5K用1K代换。
其它两个几乎没怎么用到,电阻就没装。
进系统后,测试插入耳机和麦都能正常识别。

网友(点评):
有点像显示器开关上的电压检测,通过不同的高低电平来判断是谁给出的信号

网友(点评):
谢谢,对我很有用

网友(点评):
不是根据电流检测,是根据电压检测的。根据不同的分压电阻得到不同的分压电压。

网友A:
电阻偏大了还是改用小的。

网友B:
找不到什么原因导致的,用原本正常的电阻就是不行,只能用小一点的。现在还在听着歌,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偏大了还是改用小的。

是改用小的

网友:
改用好的就好了嘛

网友C:
声卡芯片是不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卡芯片是不是原型号代换?

是啊,换的都是ALC861

网友:
  这个搞法还不把人搞出病啊

网友:
确实够啃爹的。。。    你查图纸 原值 是5K  怎么可能  5K不可用呢  我擦

网友D:
能不能是四个电阻之后连得哪个50欧电阻搞得鬼啊,图纸不是没有哪个电阻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是四个电阻之后连得哪个50欧电阻搞得鬼啊,图纸不是没有哪个电阻么

不是,我也怀疑过,我用0欧姆的电阻代替还是一样的,应该不是这个。

网友:
楼子够有耐心

网友:
真正的技术实践维修

网友:
     高手呀,声话这块我感到好陌生呀

网友:
有一个ASL的板子,一样的问题,没图,直接放弃了

网友E:
声卡芯片我也感到陌生     不知道什么脚是左声道  右声道     楼主可以说下吗   还是和你上面说的一样

网友F:
这个应该是靠模拟信号检测输入的什么设备,电阻大小不一样,插入设备时相当于下拉到地,对地值不一样,相应的电平也不一样,这个在老的显示器和以前的DVD,VCD设备的按键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象是底板有微漏电

网友:
敬佩啊!搞的够细心的!有耐心!

网友:
我看着咋有点头晕啊。

网友:
遇到这种一般就不修了   容易引起其他问题

网友:
够有耐心的了,我就换PCI声卡了

网友:
厉害啊!电阻大换小第一次听说且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什么原因导致的,用原本正常的电阻就是不行,只能用小一点的。现在还在听着歌,应该没问题了。

这个电阻应该是结果分压 得到的电压给芯片内部识别,电阻不对了  识别肯定也会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结果分压 得到的电压给芯片内部识别,电阻不对了  识别肯定也会出问题了

网友:
帖子对我很有用,谢谢哦!!!

网友:
楼主修了多长时间?

网友:
路过来就习的……

网友:
坑爹...圖紙 呵

网友:
坑爹故障出现时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网友:
真的很有耐心的楼主

网友:
学习了,我对声卡这块也有点陌生.

网友(2013-12-16):
在系统里直接把输出设置成耳机不行吗?

网友:
看的有点糊涂!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换了一个小电阻就行了?

网友:
现在很多的液晶显示器也有这样的原理的,比如三星,HKC......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PCI声卡

网友:
楼主的细心与耐性 令人佩服啊

网友:
很少修声卡 看看 好好学习下

网友(2015-06-22):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阻应该是结果分压 得到的电压给芯片内部识别,电阻不对了  识别肯定也会出问题了

我感觉电阻在这里作用是检测耳机和麦克风输入信号工作电流值的,电阻变小的话,也会影响识别效果,造成芯片工作内部出现保护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靠模拟信号检测输入的什么设备,电阻大小不一样,插入设备时相当于下拉到地,对地值不一样,相应 ...

是这样子的,按键工作都是通过本身一端接地为低电平状态正常,当没有插入设备时候,通过电阻上拉相当于是高电平状态。

网友:
我看着咋也有点头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也怀疑过,我用0欧姆的电阻代替还是一样的,应该不是这个。

也不排除4.7UF过滤的变值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
有没有高手可以解析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声卡芯片我也感到陌生     不知道什么脚是左声道  右声道     楼主可以说下吗   还是和你上面说的一样

声卡芯片左右声道引脚一般都有英文注释的,这两个引脚IO类型同属于输出性质。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查找声音的信号还是比较稳妥的 ,也更加快捷方便

网友:
实践维修 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