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A77键盘鼠标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3-11-09):
今天无聊看到一块主板丢那里觉得这板子还不错!所以想修修!!上电触发可以点亮!但是键盘鼠标用不了!USB也用不了!问了下以前店里修过这块板的师傅!他说IO换了 南北桥都换过还是一样!我量供电也有!但我还是跟着USB接口供电跑线 !跑到南桥边上的两个472排阻!决定换掉试试!开机还是一样!所以又跟着键盘的接口供电跑!是连接一个272的排阻!边上还一个排容!打算一起换了!换好后 上电 !触发OK了 都可以用了!我自己都不晓得怎么回事!好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可能是排阻坏了!也可能是排容漏电!

网友A:
键盘的排阻坏了会导致USB不能用。还真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的排阻坏了会导致USB不能用。还真少见。

是啊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

网友:
你换好USB能用不?  这个跟USB没关系的吧。真不知你说的是真是假。。无图无真相。。。别混积分哦!

网友:
肯定换了不!!!我要那么多积分做什么!!我就一个修主板的!又不要下载什么东西!!所以积分我签到就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