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LED显示器 型号:Compaq x22LEDch。现象不通电

楼主(2013-11-09):
惠普LED显示器 型号:Compaq x22LEDch。现象不通电。外接12v供电
。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不亮,开关脚电压有3.3V,按下开关电压也会拉
低有跳变,就是指示灯不亮。LED高压板12V供电有。驱动板5V;3.3V
都有,维修过程中我没有插屏线。由于这个显示器才买不到2年,好
像没有这个驱动板卖。请显示器维修大师指导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刚搞个X23LEDCH,刷了程序不行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我这个驱动板卖不到啊。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卖的。有没有LED通用驱动板哦?

网友:
供电正常 ,刷下程序试试看

网友:
我这个驱动板卖不到啊。程序也找不到。  高手们修LED显示器的驱动板怎么代换的啊?有没有LED通用驱动板哦?

网友(点评):
试试万能的淘宝啊

网友:
指示灯不亮,应该怀疑CPU工作否?

网友:
程序确实有可能

网友A:
不确定是不是,你先把原来的备份好,在试这个http://h10025.www1.hp.com/ewfrf/wc/softwareDownloadIndex?softwareitem=vc-115882-1&cc=cn&dlc=zh-hans&lc=zh-hans&os=228&product=5038281&sw_la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是不是,你先把原来的备份好,在试这个http://h10025.www1.hp.com/ewfrf/wc/softwareDownloadIndex ...

这个是惠普官网链接。搞不懂他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指示灯和cpu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有没有关系呢?

海望 -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有没有关系呢?

看清楚楼主说的是显示器不通电,你是灌水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楼主说的是显示器不通电,你是灌水的吗

我不是灌水,指示灯是受控于CPU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灌水,指示灯是受控于CPU的

在看题,显示器和cpu有什么关系?人家是显示器不通电。不是主机不通电。在看,看完我们在讨论,

网友:
12V 通用的板就可以了吧   LED的通用升压板不是跟LCD 的高压板接口一样吗

网友:
不是MCU程序,是显示器的驱动程序

网友:
那个是不是想说驱动板的上的处理芯片,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先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看题,显示器和cpu有什么关系?人家是显示器不通电。不是主机不通电。在看,看完我们在讨论,

驱动板上没有CPU吗\、也就是传说中的ECU

网友:
今天拿到个同样的屏,电源指示灯亮,但屏点不亮

网友:
对,你应该从淘宝卖个程序

网友:
   惠普官网上的那个程序SP60541.exe和sp60003.exe 是显示器的驱动程序。不是驱动板程序。我试了的,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显示器才买不到2年,淘宝上没有程序卖。这型号的显示器好像坏的不多,维修网上都没有帖子。

网友:
刷个程序 看看 HP  官网有着个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