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 LE V2跑不过内存

楼主(2013-11-09):
ASUS M4N68T-M LE V2跑不过内存,跑EE。供电,时钟,复位都有,BIOS也刷过了,板上的所有822电阻都换了也不行,麻烦啊!!有谁修好的,支支声啊!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测了吗?换个32.768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这是ddr3的内存。118 238脚有没有3.3V电压。236有没有3.3V电压。236脚经常烧断线。查下附近有没有线烧断的。没电压也可以从电源插座橙色脚飞条线到236脚。

网友:
查内存供电及SPD电压。  加焊了北桥没有。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如果你条件都测量过了,尝试替换总线所连接的822排阻,还有内存供电芯片旁边有个小八脚拆掉试试,不行只有加焊北桥、换南桥咯

网友:
内存的工作满足的话,桥,还有CPU座